[求助] 求助vivado下如何使用AXI-lite 自定义IP读取slave的数据

楼主(2016-04-28):
http://comm.chinaaet.com/adi/blogdetail/37170.html这篇文章讲了 在vivado下如何创建基于AXI-Lite IP, 可以通过连接Master端,从Master往Slave配置寄存器(写数据), 即把slv_reg寄存器接为输出到要控制的模块中去。

但不知道如何能把slave模块中的值返回到master端中来?
在实例中使用Xilinx zynq系列FPGA,master端是zynq的硬核,已经给slv_reg分配了内存。

如果还是使用AXI-lite协议和这个自定的IP去读取slave的数据, 应该需要给IP增加input信号,然后这个信号连接到什么地方去呢?

网友(2016-05-28):
看你这个INPUT 信号从哪来的就接到哪去

网友(2018-10-21):
回复 楼主:

AXI example is fine.

网友(2022-06-16):
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请问楼主解决问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