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P 震荡

楼主(2016-04-28):
请问各位先进,我有一颗OP,是rail to railr架构,在量测时,负端接成unit gain buffer , 正端给DC分别为0.4V,2.5V,4.5V,则在0.4V~4.5V之间输出都汇震荡,但0.4V,4.5V都不会震荡,而在模拟电路频率响应时,phase margin 都在80,90度,且在暂态都不会震荡,但量测却会震荡,如果量测时再输出端加上1K以下的电阻就不会震荡,这是怎么解阿???求助!!

网友:
   你仿真时仿了0.4V~4.5V的phase margin了吗

网友:
dc operating point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蛮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几科会在线性区

网友:
用什么仪器进行测量的?是不是你没考虑仪器本身的负载?

请问各位先进,我有一颗OP,是rail to railr架构,在量测时,负端接成unit gain buffer , 正端给DC分别为0.4V,2 ...
引用 楼主:

网友:
目前看来就是你的相位裕度不够了。好好读一下datasheet吧。

网友:
仿真时是在特定负载下还是空载?空载没啥意义

网友:
请问各位先进,我有一颗OP,是rail to railr架构,在量测时,负端接成unit gain buffer , 正端给DC分别为0.4V,2 ...
引用 楼主:

输出端加电阻,是并联电阻到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阿,加小于1K,在单位增益缓冲器就不会震荡很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模拟频率响应PM大概在80 90度阿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示波器勾输出出来看阿仪器本身1MEG模拟时有加频率响应的PM还是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有加重载跟刷新,基本上与没加刷新PM没差多少,除非云加到500P以上才会发生震荡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你确认一下仿真方法是否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很单纯 将OP 接负回授 然后再回授路径加大电感与电容,并在电容到地之间加AC讯号,正端就给操作时的DC=0.4V, 2.5V, 4.5V 这样模拟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认你的仿真与实际测试负载相近,从表述来看就是裕度不够造成的。

网友:
建议还是接成真实的close-loop然后run stb simulation
不要用大电感电容断开回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并在电容到地之间加AC讯号"  这个好象不太对,应该是在电容一端接AC信号,另一端接运放输入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猜是主極點變成您加1K Ohm那一個節點了(本來是Pole2),
所以不會震盪.

网友:
输出有接cap?  基本上小R等于大C

楼主:
回复 网友E:

HSPICE可以使用STB模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啦我讲错了是你说得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但是有加1K欧姆与没加的PM是差不多的耶,而且量测时也没挂大C,怎会变主极点?

楼主:
回复 网友H:

   量測時並沒有掛CAP 只有拉至PAD 的寄生電容,然後模擬若輸出加上大於500P的電容到地時才會震盪

网友:
Hspice上用Double Injection去Run simulation吧,参考Berkeley 241或者Stanford EE214的课件,实际上stb也是基于同样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