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啥改善MOS管输入电容一致性的方法吗?

楼主(2016-04-28):
MOS管的输入电容会随着输入信号幅度发生改变,有啥办法能够补偿或者改善这个东东,让电容随着输入信号幅度不发生太多变化?

网友:
可以試試
Back-to-Back Two PMOS Capacitor.
會有改善的,

NodeA and NodeB 是電容兩端,
接法是:
NodeA 是 Gate1/Source2/Drain2/Body2
NodeB 是 Gate2/Source1/Drain1/Body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先试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耗尽型MOSC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