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route 出现error

楼主(2016-04-28):
我跑route 时出现两个error,一个 是it's not recommend to use classical router after zrouter;出现在语句route_search_repair -rerun_drc -loop 20另一个是Could not save timing data to /tmp:
No space left on device.Falling back to full update. (TIM-300)出现在语句
route_opt  -incremental -effort low -xtalk_reduction
求问大神怎么改?

网友:
rerun_drc是想要fix drc?试试其它command。
No space left on device: 看看是不是硬盘满了。

网友:
icc集成了两个router引擎,classic和zroute。相应的命令也是分开的。
要不一直用c或者z,要不c搞过再进z,不能z搞过再用c搞。
试试route_zrt_detail -incremental tru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就试了这个指令不能用。会出现很多没连的n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我感觉也可能是硬盘满了因为我跑小一点的代码不会出这个问题,请问怎么看硬盘满不满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