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6安装有问题求助

楼主(2016-04-28):
用INSTALLSCAPE安装IC616,在选在本地已下载好的IC616数据文件夹后,点击next会跳出下图显示的问题,点选OK也没有,哪位大神能帮忙指导一下,多谢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还没试过要指定hotfix路径的,一般都是指定base(update)的。是不是你没解压完

网友:
下载完应该有两个文件夹,一个是Hotfix.IC06.16.080,一个是IC06.16.005,出这个对话框时把IC06.16.005这个文件夹的路径指给它,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各位,已经解决了,是解压的时候没解压完全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