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CB板上模拟供电和数字供电怎么做隔离?

楼主(2016-04-28):
PCB板上模拟供电和数字供电怎么做隔离?中间接个0 ohm电阻能起到隔离效果?

最佳答案

网友:
用磁珠隔离

网友:
o欧姆相当于导线啊,肯定不能用于隔离啊。可以用作单点接地。~~  个人意见

网友:
可以用不同的Voltage Regulator,把电源层割成几块;如果是用的一个电源芯片,模拟电压和数字电压域之间用电感连起来,并电容到地。建议你看一些混合信号芯片的典型接法,我记得以前做一款Atmel的MCU时,Datasheet上有介绍。

网友:
至于0ohm电阻,我记得是不同Ground之间可以接

网友:
可以用不同的Voltage Regulator,把电源层割成几块;如果是用的一个电源芯片,模拟电压和数字电压域之间用电 ...
引用 网友A:

能说具体点么,这种资料不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