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问题

楼主(2016-04-28):
采用SMIC 130nm工艺设计版图,做DRC规则检查的时候,报错:check Convention_LAT.3b,解释为:@Maximum space from any point within Source/Drain reginon to the nearest pickup AAregion inside the same well for I/O and internal circuits. 查询设计规则文件,并没有这一条,查询DRC文件,解释下面有四条。错误的位置全部在我加GT dummy和 AA dummy的位置。请问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忽略这些错误?

网友:
WELL的pickup离管子太远了,这个是LATCHUP RULE。应该去看LATCHUP/ESD相关的设计规则。

看不到你版图的实际样子,所以无法判断是真错还是假错!你自己看看你B端的引出是不是离管子太远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