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滤波器cadence仿真

楼主(2016-04-28):
最近刚接触模拟滤波器,看了些书,对于模拟滤波器有了个大概的了解,想知道对于一个设计好的滤波器,哪些性能指标是比较关注的呢?需要在cadence下仿真哪些性能参数呢?有没有资料涉及到这些问题的?求大神解惑,推荐。十分感谢!

网友:
增益,带宽,中心频点,线性度,噪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多谢回复!线性度仿真在cadence下面怎么仿真呢?比如做一个adc,对输出的信号进行dft处理,选择采样的起始时间和终止时间然后选择采样点数,就可以做dft,但是对于滤波器来说,对于输出信号怎么做dft呢?没有一个采样的频率,单独一个sin信号怎么做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双音 仿真OIP3PSS 或者瞬态dft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单tone 瞬态怎么做dft?比如adc有采样信号和输入信号的表达式能、可以选出一个合适的输入信号,对于滤波器来说没有一个采样信号,怎么做dft呢?还是我的理解有误呢?对于dac的输出做dft只要满足points/fsample=m/fin,就可以得到输入时钟信号,dft的时候取点和两点之间的间隔也可以选择,对于滤波器来说怎么设置dft呢? 多谢回复!

网友(2021-03-14):
想问一下滤波器的IIP3如何进行仿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