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VCS编译仿真UVM实例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04-28):
各位大神,大家好!
     我是学习UVM的新手,在写完张强老师那个参考书的例子,使用vcs编译仿真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我进步!
     这是我写的makefile
      UVM_HOME =  usr/local/uvm-1.1d
      resulut:com run
      com:
         <开头tab建> vcs -sverilog \
                          -timescale=1ns/1ns \
                          +V2K +acc +vpi       \
                          -debug_all   -top top_tb \
                          +libext +.v +V +.vlib     \
                          +UVM_VORBOSITY= LOW \
                          +UVM_TESTNAME="case0"\
                          +sdfverbose     \
                          +incdir +$(UVM_HOME)/src \
                          +$(UVM_HOME)/src/uvm.sv  \
                          +$(UVM_HOME)/src/dpi/uvm_dpi.cc \
                          ../lib_dpi/dpi_encrypt_32.so \
                           -CFLAGS  -DVCS
                           -o ./simv  \
                           -l  ./vcs.log\
                            -cm_name  ./dut.sv \
                            ./top_tb.sv
        run:
                    ./simv +vpdfile +./my_case0.vpd \
                    +UVM_TESTNAME="case0"   \
                    +k  ./my_case0.key  \
                    +vcs +lic+wait \
                    -l ./my_case0_run.log \
                    -assert  nopostproc +report\
                    +ntb_load = ./ my_case0_lib.so
                    -gui
   报了两个一个是:warning :Unknow compile time plus argument  used
                          Unknow compile time plus argument "UVM_VORBOSITY= LOW" is ignored
         另一个是:warning :Unknow compile time plus argument  used
                     Unknow compile time plus argument "UVM_TESTNAME="case0" is ignored
为什么会报这两个warning呢?如果这样,冗余没有设置成功,而且case0 没有加上去?
是makefile写错了吗?

网友:
+UVM_VERBOSITY=UVM_LOW +UVM_TESTNAME=case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经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已经解决~

网友:
how to debug compilation errors

网友(2018-04-09):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那两个参数是仿真阶段参数,不是编译阶段的,可以忽略

网友(2021-02-18):
incdir 后面不能跟空格,也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