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 VCO开关电容阵列的设计

楼主(2016-04-28):
最近做了一个LC VCO,频率在3.5G左右,需要加上开关电容阵列进行频率控制,我根据文献选用了一个结构,但是不管MOS管的值设定为多少,这个symbol加入电路中,整个电路就不振荡了,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参考了很多资料也没有结果,求大神解惑、

开关电容阵列

开关电容阵列

楼主:
而且这个结构中,每一级的MOS管尺寸是不一样的嘛?可以理解MOS管作为开关管的工作原理,但是这样的话MOS的尺寸对整个symbol的工作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开关电容C并联到你LC振荡回路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并联进去的C的Q值,它会影响到你LC振荡电路的Q值,不合理的话VCO会不起振或者noise,output swing不符合预期。

网友:
会是因为没有加初始状态或者起振方式么?毕竟实际电路中电路起振是因为有噪声的缘故。

网友A:
可能因为你管子的宽长比不正确,电流没有输出。。

网友(2018-12-19):
首先这是最常见的开关电容阵列的改进,下拉电阻采用mos管来实现的,开关电容阵列接入电路必然导致谐振腔总的Q值的下降,或者说RP的减小,也就意味着你需要的负阻值更大了,现在如果不起振,肯定是你的负阻不够起振条件了,可以尝试加大工作电流。另外如果你是tran仿真的话,会不会是OPTION选项里面的max step(或者是min step记不清了)没有设置,或者设置太大了。

网友(2022-09-26):
请问是哪篇文献里的?

网友(2023-06-06):
方便提供一下文献吗

网友(2024-12-30):
引用 网友A:
可能因为你管子的宽长比不正确,电流没有输出。。

可以请问一些开关电容阵列管子的宽长比怎么确定吗

网友(2025-11-03):
请问文献是哪一篇,方便提供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