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于FPGA的verilog语言的测量两个方波的时间差

楼主(2016-04-28):
程序怎么写

楼主:
回复 1# 吴雪 哪个大神会呀?求指导,必有重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1. 首先你这个帖子发错地方了,这是资料共享。。。没什么回答问题的人逛这里的。2. 给你一个思路,前提是这个方波频率不太快。这个思路是,拿一个快速时钟(比如100MHz,一个周期10ns),把第一个方波信号当做数据,检测到这个方波的上升沿的时候,开始一个计数器,直到第二个方波的上升沿到来,这个计数器的数值就是两个方波的时间差,计数器工作于快速时钟下。假设第二个方波到来是,计数器的值是200,那么表示两个方波的时间差就是200*10ns=2000ns=2微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