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此问题用perl如何来实现

楼主(2016-04-28):
各位大牛:
我现在有一个网表,内容如下:
DD3 net0294 ch2 net0194 NPWD
DD4 net0295 ch2 net0195 NPWD
DD5 net0296 ch2 net0196 NPWD
........
如何用perl让它变为下面格式
DD3  net0294 ch2 NPWD $w=net0194
DD4  net0295 ch2 NPWD $w=net0195
DD5  net0296 ch2 NPWD $w=net0196
.......
由于很多上面的形式,现在只能让perl先搜索NPWD这行,然后将NPWD前面的字符删除(net0194,net0195,net0196),在NPWD后面添加$w=(net0194,net0195,net0196),恳请各位大牛用perl如何来写?万分感谢!

网友:
#!/usr/bin/perl
open (newfile, ">SC_change.v") or die "Can't open !\n";
while(<>){
         s/(\S+)\s+NPWD$/NPWD \$w\=$1/;
         print newfile;
  }
close newfile;

网友:
perl -p -i.bak -w -e 's/(\S+)\s+NPWD$/NPWD \$w\=$1/'  filename

楼主(2016-06-09):
回复 网友A:

  大牛:您好!在使用上述程序后,好像程序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