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5141

楼主(2016-04-28):
ic5141中自身带的库文件找不到了,怎么加回来

网友:
在你安装IC5141的目录里, 一般为  安装目录下 tools/dfII/etc/cdslib/artist/.... ;需要在cds.lib 里添加目录

DEFINE connectLib ~/INCISIV122/tools.lnx86/affirma_ams/etc/connect_lib/connectLib
DEFINE sample ~/IC5141/tools/dfII/samples/cdslib/sample
DEFINE US_8ths ~/IC5141/tools.lnx86/dfII/etc/cdslib/sheets/US_8t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