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函数问题求助【已解】

楼主(2016-04-28):
用skill创建多边形,在CIW输入代码如下:leHiCreatePolygon()
leSetFormSnapMode(“diagonal”)
addPoint(0:0)
addPoint(0:1)
addPoint(1:0)
addPoint(0:0)
在layout窗口就能得到一个三角形。
于是我把上面的代码写成函数如下:
procedure(myPolygon()
    leHiCreatePolygon()
    leSetFormSnapMode(“diagonal”)
    addPoint(0:0)
    addPoint(0:1)
    addPoint(1:0)
    addPoint(0:0)
);procedure
在CIW输入后执行myPlygon()函数,结果却不能得到想要的三角形,layout窗口左下角提示输入第一个坐标,
似乎函数只运行了leHiCreatePolygon()想请教各位大神,产生这个情况的原因及解决办法,先谢过了!
-------------------------------------------------------------------------------------------------
再此非常感谢Sding的解答!以下是解决方法(仅供参考):
procedure(myPolygon()
    dbCreatePolygon(
          deGetCellView()
          leGetEntryLayer()
          list('(0 0) '(0 1) '(1 0))
    )
);procedure
在CIW输入后执行myPlygon()函数,在layout窗口得到想要的三角形。

网友:
lehicreate命令用于对话式操作,程序自动构建图形最好用lecreate,
lehicreate需要等待你手动告诉它后续的图形操作,你第一种后面手动执行的addpoint就是,而第二种里的addpoint属于程序里的语句,它在等待lehicreate执行完才会进行,有点拗口,不知说清楚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概明白了,谢谢你的解答。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我在Finder里面找不到leCreate用来创建多边形的相关函数,那么在函数里怎么创建一个多边形?相关函数是什么?

网友:
二楼是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他说的挺有道理的,btw,请问您知道怎么在函数里面创建多边形吗?也就是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dbcreate

楼主:
啊,这个函数真的可以,我有尝试了一下这个函数但提示缺少layer变量就没再深入思考,后来用了比较笨拙的办法,先用leCreatePath再进行图形处理。。。总之,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完美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
请问有人试过,IC61的函数在IC51里面存在但是UNdefine的吗?现在就遇到这种问题了

网友(2016-06-17):
Cadence的函数名都是关键字英语的组合。
除了第一个单词外,后面的单词或缩写的首字母都是大写。
第一个单词表示这个函数是为哪个应用定义的,例如:
le: layout editor
sch: schematic
axl: adexl
db: database
hi: human interface

在schematic,layout等相关函数中,往往存在这样的对应关系
schHiCopy 和 schCopy

第一个函数名中包含Hi,这个也是Human Interface的缩写。
如果我们在schematic中进行拷贝操作,那么执行的就是第一个函数。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记录了Cadence的log file中,那么获取的函数多为针对Human Interface的。
但在编写程序的时候,这类函数并不好,因为需要人工的介入操作。
最好的方式是,打开对应的文档,例如“Virtuoso Schematic Editor SKILL Reference”。在面查找需要的函数。如果手边上没有文档的话,也可以在skill API finder中尝试寻找去掉Hi后函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