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的layout应用求助【已解】

楼主(2016-04-28):
用skill创建多边形,在CIW输入代码如下:
leHiCreatePolygon()
leSetFormSnapMode(“diagonal”)
addPoint(0:0)
addPoint(0:1)
addPoint(1:0)
addPoint(0:0)
layout窗口就能得到一个三角形。
于是我把上面的代码写成函数如下:
procedure(myPolygon()
    leHiCreatePolygon()
    leSetFormSnapMode(“diagonal”)
    addPoint(0:0)
    addPoint(0:1)
    addPoint(1:0)
    addPoint(0:0)
);procedure
在CIW输入后执行myPolygon()函数,结果却不能得到想要的三角形,layout窗口左下角提示输入第一个坐标,
似乎函数只运行了leHiCreatePolygon()
想请教各位大神,产生这个情况的原因及解决办法,先谢过了!
-------------------------------------------------------------------------------------------------
再此非常感谢sding的解答!以下是解决方法(仅供参考):
procedure(myPolygon()
    dbCreatePolygon(
          deGetCellView()
          leGetEntryLayer()
          list('(0 0) '(0 1) '(1 0))
    )
);procedure
在CIW输入后执行myPlygon()函数,在layout窗口得到想要的三角形。

网友(2017-04-28):
回复 楼主:

想问下楼主,你们所说的skill是什么意思?哪种语言呢?  layout用skill来完成工作而不是用图形界面来工作,有什么好处呢?作为一名layout工程师,你们提到的skill确实不懂。怎样去学skill 呢? 请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年前的贴居然被你顶起来了。。。当初才刚刚勉强入门。。才发现这一年学skill 还是有一点点收获的。。。不好意思,跑偏了。。言归正传,跟c语言类似,Skill 是一种编程语言,cadence 软件就是用skill 写的,包括版图的每一个操作,都是由skill 函数完成的,skill程序可以做很多重复繁琐的操作,也可以做一些实用的小工具等等,从而达到简化工作,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关于怎么学,论坛里资料已经非常多了,讲的也挺详细的,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关键在于自己的兴趣吧

网友(2021-10-22):
非常好的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