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can chain压缩后如何生成scandef

楼主(2016-04-29):
大家好,请教一个scandef问题。

我用Design Compiler做scan cell mapping 和 scan chain 连接, 然后用Testkompress 压缩scan chain, 最后用ICC 做layout。ICC读scandef时发现和网表不匹配,因为网表是Testkompress 生成的(压缩后的scan chain),scandef是Design Compiler生成的(压缩前的scan chain),两者的scan chain 端口不一样。请问Testkompress 压缩scan chain后如何生成和网表匹配的scandef?

网友(2019-12-10):
请问下这个问题后来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是要在def中手动将START PIN和STOP pin 修改为EDT 的相应端口吧

网友(2022-03-22):
写个脚本, 来处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