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网表

楼主(2016-04-29):
ams仿真,如果嵌入spectre网表,需要将spectre网表转变成AMS网表格式吗?现在在netlist.vams里面`include "**.scs", (spectre 网表),  ams 不识别。
请高手帮忙解决下

网友:
Include当然不行,它是预编译命令,相当于把scs文件复制粘贴到了调用它的位置。

你可以参考下VAMS LRM的附录E。
http://accellera.org/images/downloads/standards/v-ams/VAMS-LRM-2-3-1.pdf

网友(2024-03-25):
你好呀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