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使用相位选择法qpsk调制的前提下能不能使用跳频的方式来实现扩频呢?

楼主(2016-04-29):
感觉跳频已经是选取载波的过程了啊,输入没有什么用。

网友:
跳频和调制方式没有关系吧,跳频只是改变载波频率,无所谓调制方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的很对,我回去又想了想,原来的verilog程序是顺序变换载波,使用跳频以后变成了伪随机序列来控制,这与调制选取载波还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