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如何自检引脚是否短路?

楼主(2016-04-29):
有一组数据线,比如adc,如果其中两个引脚短路了,可不可通过FPGA实现一个功能来检测?我想在外边加一个led,FPGA做点功能,如果有短路的,通过LED反应出来。

求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
如果都是数据线的话,可以做一个比较器,如果短路的话,那么数据会一样,这样通过比较器输出“1”或“0”点亮LED,没有复杂的想,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
跟你实际情况有很大关系,比如你采集的信号一直很小,以致于高几位一直为0,你怎么能确定这几个0,是不是因为短路引起的?

网友:
雙向IO,如果是always low,則每次一 輸出 'H', 其他做輸入,看有沒有 'H'。輪流測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