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分别仿真bandgap的正负反馈?最普通的那种类型

楼主(2016-04-29):
如图,怎么断开,怎么给ac信号?分别看正、负反馈。不是看整体环路的。。

网友:
可以用大电感隔离交流信号,也可以用STB仿真

网友:
重新编辑并删除之前的回复!

楼主:
我知道spectre在OP输出处串入一个analoglib库里的iprobe,然后跑stb,可以看到总环路增益。但这个值往往有60~70dB,所以不太相信。
hspice:有同事提供用大电感断开op正向输入端(右图中间支路),在电感靠近op正向输入侧通过大电容加入ac信号,然后跑ac,在电感的另一侧看到的增益和相位裕度就是环路增益和相位裕度,这个值通常略小于10dB,显得比较正常。但我觉得这样看到的只是负反馈环路的增益和相位裕度;并不包含正反馈环路(op反向端连接的,不包含电阻的那条支路)。
言外之意就是:同事介绍的方法是看负反馈环路情况的,如果将电感、电容、AC信号对称的加到OP反向端,看到的应该就是正反馈系统的环路情况,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呢?

网友:
意义?

--------------------------------------------------------
职位:模拟IC设计部门主管

要求:
> 三年以上工作经验,硕士以上学历
> 精通模拟子电路设计,熟悉ADC、RAM读写、LCD驱动、触控者优先
> 熟悉芯片研发流程,熟悉相关CAD工具
> 沟通能力强,有技术管理经验优先

职责:
> 规格定义、可行性评估
> 技术与项目管理、初级模拟工程师管理培养
> 公司文化、工作流程宣传推广与完善
> 芯片除错、客户支持

联系:sv@sovan.com.cn

网友:
op output那边断开,看整体环路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