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found mismatched followpin in rows?

楼主(2016-04-29):
found mismatched followpin in rows,swich off DRC check from preroute ,this may cause illegal placement
man 这个warn,解释没有更多了 ,以前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楼主:
一开始以为是spare cell 脚本的问题导致所有的hard 下的row被cut 掉,然后下了initCoreRow往后运行还是报了这个warn,因为之前出现过VDD和VSS follow pin重合的问题,结果检查之后发现也没有问题,主要是想到的verify 都做过了还是没有能爆出这个问题的

楼主:
之前看了log 它所说的row就是我core里的row,被log 一一列举出来

网友(2018-09-10):
回复 楼主:

   解决了吗 楼主

网友(2018-10-29):
解决了吗 楼主大大

网友(2019-01-17):
解决了吗?有谁懂得,急求解答!

网友A(2022-08-01):
请问楼主还记得这个问题吗,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感觉并不是真的erro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还记得这个问题吗,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感觉并不是真的error ...

同遇到此问题,但是往后走也能走的通,请问你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遇到此问题,但是往后走也能走的通,请问你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呢

应该是row打的不对的原因,可以initCoreRow再cutRow,然后再去打followpin,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