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数字信号加shield后的参数提取疑惑

楼主(2016-04-29):
最近遇到这样的问题,一直想不明白。
首先ICC里时钟信号,我给它加了VSS(单电源域数字地) 的同层shield,意图减小外界对它的串扰。在ICC里就发现加了shield后时钟延迟增加了,原因是电容变大了。STARRC提参,使用默认的设置即POWER_EXTRACT:NO,提出来做PT结果和ICC一样,电容增大导致延迟增加。后来觉得对地耦合电容应该减小才对吧,就把STARRC的设置改成提取出电源即POWER_EXTRACT:YES,这下一做PT电容小多了,反而导致tree变短引起相反方向的时序违反了。
所以现在我也懵了,究竟该信哪个?如果一定要提取出电源,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PT反标时报好多错误,说设计里没有VSS,因为SPEF里面把VSS提取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