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管子 阈值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6-04-29):
PMOS管的阈值电压为什么这么大? 电路里其他PMOS 的阈值电压都是不到500mv的。难道跟二极管接法有关?

网友:
回复 楼主:

   bulk/body effect

网友:
衬偏效应 就是 衬底和源没有接一起。

---------------------------------------------
职位:模拟IC设计部门主管

要求:
> 三年以上工作经验,硕士以上学历
> 精通模拟子电路设计,熟悉ADC、RAM读写、LCD驱动、触控者优先
> 熟悉芯片研发流程,熟悉相关CAD工具
> 沟通能力强,有技术管理经验优先

职责:
> 规格定义、可行性评估
> 技术与项目管理、初级模拟工程师管理培养
> 公司文化、工作流程宣传推广与完善
> 芯片除错、客户支持

联系:sv@sovan.com.cn

网友:
回复 楼主:

衬底偏置效应
对于PMOS,一般都是做在独立的NWELL中,可以短接B,S。

网友:
回复 楼主:

   body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