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6 Ruler问题

楼主(2016-04-29):
ic616的标尺可以被选中移动,怎么让他不能移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论坛能不能先自己搜一下再提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到了,我试了,还是能移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palette我没找到,F3这个还是能移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把问题说清楚一点,不过我帮不了你,我还在用5字头回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里,你不会是去找菜单了吧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谢谢了,我真是在菜单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貌似很麻烦。每次都要改,有没有办法在cadence环境文件里设置啊

网友:
   .cdsenv去找一下,不确定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