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放电电流的计算

楼主(2016-04-29):
设计了一个反相器,输入一个方波信号,上升和下降时间给的1ns;                                                                      问题:在输入信号上升过程中,我取一个点,保证NMOS工作在饱和区,根据饱和区的模型计算漏端的电流是仿真的漏电流的2倍左右,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还请大神指教

网友:
帮顶,仿真模型 和 计算模型一样吗

--------------------------------------------------
职位:模拟IC设计部门主管

要求:
> 三年以上工作经验,硕士以上学历
> 精通模拟子电路设计,熟悉ADC、RAM读写、LCD驱动、触控者优先
> 熟悉芯片研发流程,熟悉相关CAD工具
> 沟通能力强,有技术管理经验优先

职责:
> 规格定义、可行性评估
> 技术与项目管理、初级模拟工程师管理培养
> 公司文化、工作流程宣传推广与完善
> 芯片除错、客户支持

联系:sv@sovan.com.cn

网友:
其中一個原因是:
MOS饱和区的模型會准是在MOS Long Channel 時,
即 L等於大於 1um,
如果是short channel MOS,
饱和区的模型只可以近似,
手算鐵定跟仿真的值不一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单独仿真管子的时候,根据print出来的β,利用长沟近似公式1/2β(Vgs-Vth)^2,计算结果与仿真结果十分接近;   现在问题是反相器输出放电过程中计算的电流与仿真电流偏差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