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通滤波器(HP)里面运放的1/f 噪声会被自己滤掉吗?

楼主(2016-04-29):
就是HP自己内部的1/f 噪声,在输出后会被高通本身滤掉吗?比如接输入端的mos管噪声。我自己觉得应该滤不掉,是不是啊

网友:
可以模擬 1/f Corner frequency,
如果HP Pole > 1/f Corner Frequency,
HP就有衰減(decay) 1/f Noise 的效果.

PS : 0.18um 1/f Corner Frequency about 100Hz~1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