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中命令derive_pg_connection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6-04-29):
关于 ICC中命令 derive_pg_connection,man之后如下:

一个是manual mode,一个是automatic  mode; 这个如何理解呢?
比如 -tie选项,只在 manual mode下存在;可是看 -tie选项的意思时:

-tie   Connects  the  tie-high  and  tie-low pins. The power and ground
              network must exist prior to connecting the tie-high and  tie-low
              pins.

             In  manual mode, the tool connects the tie-off pins to the power
              and ground nets specified  in  the  -power_net  and  -ground_net
              options, respectively.

              In  automatic  mode,  the  tool connects the tie-off pins to the

为什么这个选项会有两种mode呢?

网友(2018-12-29):
虽然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估计楼主也早就找到答案了,我这里还是简单回答一下吧,帮助以后搜索的人。

首先这个命令是用来连接电源的逻辑关系的,并不是真正的物理连接;manual mode是需要手动去连接p/g的port和pin;而Automatic mode则是用在多点源域里面的,并且还需要带有P/G pin信息的逻辑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