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NWELL的问题

楼主(2016-04-30):
最近遇到一个NWELL方面的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DRC有规定不同电位间NWELL之间的最小距离。例如1.2um
但是如果我将3.3V PMOS用在5V下(4个端口之间的电压都小于3.3V)
那5V下的PMOS的NWELL跟其他电位的NWELL之间的最小距离会比3.3V PMOS NWELL下的drc rule大一些吗?

我想这个时候结击穿应该不会发生
那结的深度呢?5V到衬底的结深度肯定比3.6V的结深度厚一些
如果仍然维持3.6V的rule,这些结有连通的可能性吗?
一般这种结深度大概是多少啊?

谢谢~~~

网友:
如果你的端口之间电压都没超过3.3----包括各个电压startup的各种情况,按3.3V应该安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那5V的DNW和3.3V的DNW之间的距离,回避3.3V DNW和3.3V DNW之间距离要求高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我的理解:1、5V NWELL与3.3V NWELL之间的距离应该是按照5V规则来;因为PMOS看上去是4端器件,实际上是5端器件,有一个PIN是PSUB接地,即电位差还是5V;
2、如果该工艺有5V器件或者更高电压的器件,它的NWELL厚度与3.3V器件的NWELL深度是否一样?以此为参考可以初步判断一下会不会因为深度导致漏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