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原理图画在pcb上,要清晰,急急急!!!

楼主(2016-04-30):
就是把pcb板分成上下两部分,上面原理图,下面PCB

logo的方法试过了,1:1的都不是很清晰,更别提放大了

网友:
画PCB上是为了做成实物吗?你可以用wire来画,可以放大看

网友(2016-11-07):
你说的是屏幕分成两部分,上面显示原理图,下面显示PCB?

网友:
電路圖為啥要畫在PCB上面?

网友(2016-12-29):
搞不懂为啥要在PCB里?

网友(2017-02-09):
这个提问好像也没表达的太明白,应该叙述清楚,坛友们好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