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滤波器在数字域和模拟域进行的区别?

楼主(2016-04-30):
把所有滤波都在数字域进行(数字化之后),性能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
求高手支招!

网友:
有时候不进行模拟域的滤波会使ADC输入范围太大增加成本,无线通信中不进行模拟滤波还会增加非线性,这是我的认识。

网友:
观望一下

网友:
超外差接收机的镜像干扰不在前端处理可能混频后就和有用信号重叠了,靠中频数字化后的滤波应该是不行的。滤波器应用在其他地方就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