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assura rcx error

楼主(2016-04-30):
cadence assura run RCX时,  error terminal B on cellview is not defined on device in the extraction rules等一系列error,具体见截图,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assura rcx error

assura rcx error

网友: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2016-05-30):
没有include device的spice文件

网友:
ls对头。
就是版图里面对应的器件不能识别,因为在extract rule中没有定义相关model。
一般foundry会提供一个empty.cdl类似的文件,只包含一堆subckt的子model定义。如果不是自己定义的device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