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运放跑后仿发现管子全不在饱和区,前仿没问题

楼主(2016-04-30):
求助下各位,在用中心对称法画一个折叠式放大器的时候,通过DRC和LVS以后提取了寄生参数,结果后仿的时候管子全都不在饱和区。E进入看发现加在PMOS电流源的源极上的电压只有3.1V(本来应该是VDD电压3.3V)的,电压莫名被吃掉200mV啊。如图所示
然后我在跑PEX的时候选择NO R/C模式,也就是说不提取寄生电阻电容,再跑后仿发现好很多,但是还是有4个管子不在饱和  管子电路图和版图如下图:

网友:
你要添加cmfb

网友:
没共模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前仿结果挺完美的,后仿出现这个问题,是没加CMFB,电源失配的影响吗(我还是不明白失配为什么会导致最顶层的PMOS漏端和VDD之间吃掉了200mV电压哪?照理说版图上这地方就是一层挺宽的金属啊。)  我管子的偏置都是直接加的理想电流源,并没有用电流镜哎?加CMFB的话用拉扎维书上的结构吗?那版图得大改唉。。。谢谢前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下,前仿结果挺完美的,后仿出现这个问题,是没加CMFB,电源失配的影响吗(我还是不明白失配为什么会导致最顶层的PMOS漏端和VDD之间吃掉了200mV电压哪?照理说版图上这地方就是一层挺宽的金属啊。)

我管子的偏置都是直接加的理想电流源,并没有用电流镜哎?加CMFB的话用拉扎维书上的结构吗?那版图得大改唉。。。谢谢前辈了。

网友:
建议把共模反馈那章再翻下

网友(2018-01-22):
L小于0.5u不太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