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elsim仿真中调用vcd的问题

楼主(2016-04-30):
我在Modelsim user guide中看到modelsim可以保存各个节点的信息到vcd文件中,我保存的时候采用了如下代码:

vsim ddc_tb
vcd dumpports -file test500000.vcd /ddc_tb/dut/*
run 500000
quit -sim

其中ddc_tb为顶层测试模块,dut为设计模块,通过查看test500000.vcd文件可以查看到有相关信息,

然后我采用如下代码将该文件导入到设计中

vsim ddc_tb -vcdstim test500000.vcd

但是报错:
显示结果如下

# ** Error: (vsim-VCD-8313) -vcdstim: test500000.vcd(18): Syntax error. Expected a digit but found '['.
# In the modelsim.ini file, make sure DumpportsCollapse = 0 when generating VCD.

查看test500000.vcd文件可以看到第18行代码如下:

$var port [31:0] <2 FCW $end

FCW为设计中一个端口名称,可以看到对这种有位宽的端口好像没法识别(PS:DumpportsCollapse = 0已经改为0,但是是服务器,没法重启,只是将当前账户退出,重新登录)不知道哪位大神能帮忙解决不

或者有其他解决办法也行,我最终需要的结果是将当前仿真模块仿真到某个固定时刻(比如500000ns)的所有状态保存下来,然后下一次加载该状态,直接从500000ns开始仿真,再往前仿真500000ns 节省仿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