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三级环形振荡器起振条件

楼主(2016-04-30):
三级环形振荡器

三级环形振荡器

这是我的三级环形振荡器结构图,首先它的噪声由电源提供,电源信号给的是PWL信号,上升时间为1us,每级的增益为gm*r,三级环形振荡器要满足gm*r>2,这里是满足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当每级的负载电容取值相同时,电路不能振荡,当负载电容取值不同时,电路能够振荡,而且它的三级差分电路也是这样,所以感到很奇怪,一般来说振荡器的每一级的参数不应该都一样么?而且我以前仿过VCO,当每一级的参数一样时,电路确实能够振荡起来,求助论坛各位大神,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2017-03-13):
顶一下,我也想问问,同样的电路,开始怎么都不能震荡,只要把三个电路中的任何一个器件的参数调成不一样就可以震荡了??

网友B(2017-09-02):
可以振的,只要把仿真tran的设置maxstep设为10ps就行了

网友C(2019-05-15):
引用 网友B:
可以振的,只要把仿真tran的设置maxstep设为10ps就行了

那请问你知道怎么输出方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振的,只要把仿真tran的设置maxstep设为10ps就行了

果然有效,看来是仿真器收敛的问题

网友B(2019-07-29):
引用 网友C:
那请问你知道怎么输出方波吗?

在输出加一个inv或者buffer就可以了

网友(2021-11-30):
maxstep 10ps 真的可以起振,原理方便告知一下么?

网友(2022-04-22):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我也想问问,同样的电路,开始怎么都不能震荡,只要把三个电路中的任何一个器件的参数调成不一样就 ...

我的也是!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我也想问问,同样的电路,开始怎么都不能震荡,只要把三个电路中的任何一个器件的参数调成不一样就 ...

我解决啦!拉扎维振荡器第2节有详细讲解,我是每级反相器的交流增益小于6dB了,没有满足振荡条件。

网友(2023-05-17):
拉扎维第14章振荡器-图14.13的说明文字以及页末的备注有解释。

网友D(2023-09-09):
引用 网友B:
在输出加一个inv或者buffer就可以了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2023-12-05):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理啊

振荡器输出的边缘不陡峭,用buffet加大驱动能力吧。类似于一个正弦波输入inv,输出也会“方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