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NAND flash NV-DDR2接口问题

楼主(2016-04-30):
各位大侠:
最近在做NANDflash NV-DDR2接口,项目中在fpga内部用dqs上升沿来计数,发现计数器(debug 信号)和nand flash芯片给出的dqs脉冲数(示波器检测)不一致,dqs_cnt会大于实际dqs脉冲数,不知道什么原因,麻烦各位大侠分析一下问题所在,谢谢。

dqs接口代码如下

    IOBUFDS #(

         .IBUF_LOW_PWR("TRUE"), //Low Power - "TRUE", High Performance ="FALSE"

         .IOSTANDARD("DEFAULT"), //// Specify the I/O standard

          .SLEW("FAST") // Specify theoutput slew rate

       ) OBUFDS_DQS (

          .IO   (nand_dqs_p      ),

          .OB   (nand_dqs_n      ),

          .O    (nand_dqsin      ),

          .I    (nand_dqs_ddr   ),

          .T    (io_ctrl     )

       );

always @( posedge nand_dqsin or posedge rst )begin

    if ( rst )begin

        dqs_cnt                 <=  {8{1'b0}} ;

    end

     else if(cnt_clr) begin

              dqs_cnt                <=  {8{1'b0}} ;

      end

    else ifwr_dqs_en begin

dqs_cnt                 <= dqs_cnt+ 1;

      end

end

wr_dqs_en信号是我根据dqs回来的时间进行设置的,防止毛刺的,是没有问题的。

注:dqs是差分型,管脚类型为IO,电平电平属性为DIFF_SSTL18_IIdqs83MHz的脉冲。

IOBUFDS 模块的各种参数都试过,最后我把IOBUFDS换成单端的,问题也一样。

最后我降频一半(dqs频率变为41.5MHz),上述问题没有了,但是实际dqs就是需要跑83MHz

网友(2019-06-27):
你好,你的 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在类似的设计,能否 跟你交流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