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助,modelsim出现warning,没有结果,懂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吗?

楼主(2016-05-01):
我用的是quartus,我在工程中调用了lpm ip核,用quartus仿真没问题,但用modelsim仿真出现错误,错误如下
# Warning : Address pointed at port A is out of bound!
# Time: 750  Instance: viterbi_test.i1.dRam1.altsyncram_component
# Warning : Address pointed at port A is out of bound!
# Time: 770  Instance: viterbi_test.i1.dRam1.altsyncram_component
# Warning : Address pointed at port A is out of bound!
# Time: 1490  Instance: viterbi_test.i1.dRam2.altsyncram_component
# Warning : Address pointed at port A is out of bound!
# Time: 1510  Instance: viterbi_test.i1.dRam2.altsyncram_component
# Warning : Address pointed at port A is out of bound!
# Time: 1670  Instance: viterbi_test.i1.dRam1.altsyncram_component
# Warning : Address pointed at port A is out of bound!
# Time: 2230  Instance: viterbi_test.i1.dRam3.altsyncram_component
# Warning : Address pointed at port A is out of bound!
# Time: 2250  Instance: viterbi_test.i1.dRam3.altsyncram_component
# Warning : Address pointed at port A is out of bound!
# Time: 2390  Instance: viterbi_test.i1.dRam2.altsyncram_component
# Warning : Address pointed at port A is out of bound!
# Time: 2390  Instance: viterbi_test.i1.dRam2.altsyncram_component
# Warning : Address pointed at port A is out of bound!
# Time: 2970  Instance: viterbi_test.i1.dRam1.altsyncram_component
# Warning : Address pointed at port A is out of bound!
# Time: 2990  Instance: viterbi_test.i1.dRam1.altsyncram_component
# Warning : Address pointed at port A is out of bound!
# Time: 3110  Instance: viterbi_test.i1.dRam3.altsyncram_component
# Warning : Address pointed at port A is out of bound!
# Time: 3110  Instance: viterbi_test.i1.dRam3.altsyncram_component
# Warning : Address pointed at port A is out of bound!
# Time: 3710  Instance: viterbi_test.i1.dRam2.altsyncram_component
# Warning : Address pointed at port A is out of bound!
# Time: 3730  Instance: viterbi_test.i1.dRam2.altsyncram_component
# Warning : Address pointed at port A is out of bound!
# Time: 3830  Instance: viterbi_test.i1.dRam1.altsyncram_component
# Warning : Address pointed at port A is out of bound!
# Time: 3830  Instance: viterbi_test.i1.dRam1.altsyncram_component
# Warning : Address pointed at port A is out of bound!
# Time: 4450  Instance: viterbi_test.i1.dRam3.altsyncram_component
# Warning : Address pointed at port A is out of bound!
# Time: 4470  Instance: viterbi_test.i1.dRam3.altsyncram_component
# Warning : Address pointed at port A is out of bound!
# Time: 4550  Instance: viterbi_test.i1.dRam2.altsyncram_component
# Warning : Address pointed at port A is out of bound!
# Time: 4550  Instance: viterbi_test.i1.dRam2.altsyncram_component

这是工程中的相关代码
dRam dRam1 (.clock(clk),.wren(wrRamEnable1),.address(ramAddress1),.data(dataInRamTemp),.q(dataOutRamTemp1));
dRam dRam2 (.clock(clk),.wren(wrRamEnable2),.address(ramAddress2),.data(dataInRamTemp),.q(dataOutRamTemp2));
dRam dRam3 (.clock(clk),.wren(wrRamEnable3),.address(ramAddress3),.data(dataInRamTemp),.q(dataOutRamTemp3));

我感觉是第三方软件没有识别ip核,导致出错,希望有经验的大牛可以帮解答一下,谢谢了。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我重新写了一个ram,没用lpm,就过了。哦,另外仿真前的初始化也很重要,否则会输出高阻态。

网友(2016-06-03):
应该是LPM的仿真库没加进去导致的吧!

网友:
第一怀疑仿真库不全

网友:
你模块里面Bus定义的数位和你给的不一致吧, 比如address可能定义为【7:0】, 外面给的是【8:0】

网友:
你的第三方IP的库没有加进去。导致例化的ram没有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