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NMOS衬底电位的问题

楼主(2016-05-01):
在P-SUB的情况下,NMOS的衬底电位必须要接地吗?如果有DNW(deep n well)的nmos器件的话,衬底可不可以不接地呢?

网友:
在下层电路可以单独接在一个sub电位上 顶层的话sub还是要接在ground上的 有的时候为了得到比较干净的地 或者有的器件对环境比较敏感 所以在下层sub和ground分开

网友:
有自隔离管子就可以不接地

网友:
P衬底必须接地,iso - nmos看电路是与地接还是与S端接

网友:
如果有DNW的话,psub可以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