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设置operating condition的设置,并使用k-factor进行scaling的问题

楼主(2016-05-01):
上面那段话的意思,是说MCMM flow 不支持k-factor scaling;

一般情况下设置operating condition的时候,用的都是某个lib中的norminal condition,类似下面这样:

operating_conditions (WORST) {

process : 1.000000;

temperature : 125.000000;

voltage : 1.080000;

tree_type : "worst_case_tree";

}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

      -anal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 -max_library xxxxx -max WORST

如果设置的condition,工具在link library中找不到就会报错,即使是非MCMM flow

我的问题是,如何设置使得工具不报错并且可以使用k-factor ,对于非MCMM flow,感觉做不到呢?

楼主:
是特殊的 lib 才可以进行那样设置么?

楼主:
等待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