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中set_operating_condition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6-05-01):
根据上图,做了如下一个实现: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analysis_type bc_wc -max_library xxx.max -max WORST -min_library xxx.min -min BEST

set_tlu_plus_files -max_tluplus TLUPLUS.CMAX -tech2itf_map TLUPLUS.MAP

上面我的operating condition中的max和min已经设置成不同的了,但是下面的tluplus file,我只是用了max的tluplus,并没有声明 min的tluplus file;然后接着往下做,工具并没有报错或warning;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因为我的tluplus file中没有derating factor么?

网友:
你man一下set_tlu_plus_files 就知道原因了。-min_tluplus是option的,不是必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知道,但是你看第一幅图;那是ug上的,提到了某一种情况下,必须使用-min_tluplus ;

我按着那种情况,设置了,但是不使用 -min_tlupls 工具并没有报错,请问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