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ams 问题

楼主(2016-05-01):
各位大侠,小弟在用ams仿真遇到下面的问题,请问怎么解决。

*F,SPRSER (No source,0|0): Spice/Spectrefile parsing failed.

------

The Spice/Spectre parser reported and error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任何spice/spectre电路网表?

网友(2018-10-16):
请问楼主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有大神能指导下怎么解决吗,感激

网友:
问题解决了,我重新安装了高版本15.20的simvision就可以跑ams混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