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UVM,希望有人能指点一下,怎么构建第一个UVM验证环境

楼主(2016-05-01):
自学UVM,之前看过systemVerilog,用systemVerilog搭建过简单的验证环境,现在要用UVM构建第一验证环境。看完《UVM实战》还是一头雾水,请高人指导,谢谢!

网友:
同求相关资料,据我所知有uvm和vvm两种。但各自的优缺点不太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你可以从UVM源码里面自带的例子开始吧,,,否则,最好找一个已经有经验的人带,要不然很难得,毕竟书上写的和实际中还是有一些区别。

网友:
也是对UVM掌握的不太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我仿照第二章源代码,搭建了一个自己的环境,在VCS下仿真时,只打印了,killed。怎么查找是在哪里被killed的。其中用过,`uvm_info但没有打印信息。还有就是,只用systemVerilog搭建验证环境,可以通过initial中的进程$display来查看程序卡在哪里,现在用run_test(),怎么查看,头好大。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可以用断点调试的方法。。。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2016-06-03):
使用ubus历程开始吧,这个例子不错

网友(2016-07-19):
你好,请问你UVM其实是用什么软件打开运行的?实验室项目需求,在弄,但是没人带,感觉完全进不去。。连最起码的用什么软件都一头雾水,VCS据说要虚拟机在linux??真的求教,也据说可以用modelsim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