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正弦时钟信号的驱动能力问题,求助

楼主(2016-05-01):
现在有一个正信号,这个正弦信号要作为比较器的时钟信号,由于正弦信号是作为8个比较器的时钟信号,因此接上后发现驱动能力不够,请问这样的话是不是要用CML做成指数增长的buffer来增大驱动能力?谢谢大神。

网友:
就Inverter串聯and逐級加大Width就可以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不过这样不行,我是做的PI,加反相器级联的话,波形中间的相位关系就破坏了。

网友:
看看速度吧,如果速度高的话,反相器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