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给电路输出添加下级负载

楼主(2016-05-02):
如果某个电路由好几个模块组成,而我在仿真其中一个模块时想要在输出端添加一个负载模拟接入下级电路的情况,假设各模块的输入都是mos的栅极,在不把下级电路接入(这样仿真速度会变得很慢)的情况下,如何简便的在该模块输出端添加负载来模拟下级的输入呢?是只需把下级电路的输入mos管接到该模块输出端就行了吗?如果是,那这个(这些)mos管的其他端,D,S,B需要怎么接呢?
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  多少个管子数不过来吗?单位面积的电容很容易就仿出来了,再根据总gate面积去评估呀。

网友:
挂个大小相当的电容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我怎么知道下级的输入电容是多大呢...

网友:
同hehuachangkai大大觀念:
您的输出端看到的NMOS / PMOS 接法:
NMOS: W/L same , Gate connected to 输出端 , S/D/B to ground!
PMOS: W/L same , Gate connected to 输出端, S/D/B to AVDD!
但這只是输出端看到近似電容,
不是精確電容負載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说负载就是下级输入管的栅氧电容对吗?我一直认为是Cgs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方法我试了下,跟直接挂下级电路仿真结果很近似了,谢谢!

楼主:
   我又试了下,把BDS都接GND和只把S接GND,D和B悬空效果是一样的~

网友:
即使效果是一样的,
但D和B悬空沒有意思啊!
仿真可以,但真實電路上是不允許Floating Node的.

网友(2022-12-21):
原来如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