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楼主(2016-05-02):
用cadence做电路仿真的时候,老是出现这个问题,请问下到底什么地方出错了,我快疯了,还有我用的是三极管,非常感谢了

网友:
好像是找不到三极管的模型定义, 可以试试检查一下模型库的路径或section设置是否有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