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中 extract_rc进行 RC estimation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6-05-02):
这是ug中关于rc estimation的一段话,它这里提到的 平均值,如何理解呢? 以下是我extract_rc 进行 rc estimation的结果:

Information: The distance unit in Capacitance and Resistance is 1 micron. (RCEX-007)
Information: The RC model used is TLU+. (RCEX-015)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Cap for layer METAL : 2e-07 2e-07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Res for layer METAL : 0.00068 0.00037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Cap for layer METAL2 : 2.5e-07 2.5e-07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Res for layer METAL2 : 0.0004 0.00022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Cap for layer METAL3 : 2.5e-07 2.5e-07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Res for layer METAL3 : 0.0004 0.00021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Cap for layer METAL4 : 2.1e-07 2e-07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Res for layer METAL4 : 0.00041 0.00022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Cap for layer METAL5 : 2.1e-07 2.1e-07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Res for layer METAL5 : 0.0002 0.00011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Cap for layer METAL6 : 2.7e-07 2.6e-07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Res for layer METAL6 : 6.1e-05 3.4e-05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Horizontal Cap : 2.2e-07 2.2e-07 (RCEX-011)
Information: Library Derived Horizontal Res : 0.00043 0.00023 (RCEX-011)

........

看到每一层金属和每一层金属的rc 系数并不一致啊,这和上面说的 metal的rc 系数是考虑所有layer的平均值的结果,那为什么不一致呢?
求大神 解释;

网友:
2013以后都是layer aware的,文字描述的不再成立。

楼主:
回复 网友A:

layer aware什么意思 能具体说说吗? 我上面那图是2014的ug

网友:
每一层layer的rc系数不同。在preroute时,由于并没有真正布各层的金属,不知道每一层走多长。因此只能取各层rc系数的平均值来估计。
小节点工艺各层的rc系数差别很大。还是取平均值来估计的话就很不准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各层rc系数的平均值”  对这个是如何理解的;

tluplus文件中,应该有各层metal layer的rc系数,比如metal1的r是 xxx1/每单位长度    metal1的c是 yyy1/每单位长度 ;
metal2的r是xxx2/每单位长度,metal2的c是yyy2/每单位长度,依次类推;

那么采用 RC Estimation 而不是RC Extracted的方法时,即preroute的时,不知道各层layer的长度,就像我贴出来的那段报告一样

计算metal1的rc系数时 是怎么计算的呢?按照ug上的解释   r的系数应该是  (xxx1+xxx2+xxx3+xxx4+xxx5+...+xxxn)/n
计算metal2的rc系数时候    r的系数同上计算方法;    得出来的各层系数应该是一样的;

可从结果来看,并不一样;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像你说的对各层rc系数取平均值,都根本不用取平均值,因为各层系数已经定义好了; 就是  xxx1  xxx2  yyy1  yyy2这些,也就无从谈“平均”这个概念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认为你截的报告是tlupluse文件的原始值。实际使用的总的平均值并没有给出来,或者只是给出了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平均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工具在进行 RC Estimation的时,各层layer 用的RC 系数是一致的;只是没有报出来;对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需要确认下你的set_ignored_layer 设置。 你max 设置的m6 那么m6 是不在平均里边计算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2013,12以后的版本默认是把timing critical的net assign到higher net上,如果你的工艺有一个很大的R variation,不过这个是soft rule。 你也可以自己指定哪些net 用高层的layer 。通过pattern 指定或者直接set_net_routing_rule. 工具都会用你指定的layer 来算具体net的rc 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