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0纳米工艺库

楼主(2016-05-03):
我们在使用hspice仿真的时候,经常都要使用工艺库。谁能跟我解释下,所谓的40纳米工艺库,这个40纳米指的是什么?我刚入门,是个小白,可能问的问题有点低级……真心求教

网友:
40nm 是指mos 管gate length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专指mos管的沟道长吗?那40纳米工艺库中的宽是多少?我看我现在手中工艺库的readme里,宽是120。也就是说,40纳米工艺库就是L=40n,W=120n?
顺便再问大神一下,这个L=40n,W=120n,意思是厂商在制作生存电路的时候,mos管是照着这个数值去做,而实际生产出来的电路,长和宽是以40n和120n为中心的高斯分布吗?还是说,生产出来的电路中的mos管,最小极限值是40n和120n?

网友:
40nm其实是个指标,指这套工艺库的gate length最小是40nm,可以有更长的length,但是length也不是随意画的,都有step,width也一样,需要drive能力大的width就大。
你说的厂商是指foundry么? foundry给40nm的参数其实是留了shrink在里面的,shrink值一般是0.9
就是说,如果你画的版图是40mm,其实在wafe上只有36nm,这是光照衍射的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用于hspice仿真的工艺库是中芯180n工艺库。
这是它工艺库里readme文件中的参数说明。
4. The Capability of Model

            a. MOS Model

            *-----------------------------------------------*
            |     MOSFET type    |  name  |  Lmin  |  Wmin  |
            |--------------------------------------|--------|
            |       1.8V NMOS    |   n18  | 0.18um | 0.22um |
            *--------------------------------------*--------|
            |       1.8V PMOS    |   p18  | 0.18um | 0.22um |

我作仿真的时候,需要用MC 仿真,模拟生产过程中产生的W和L 的宽长变化。在写gauss(w1,w1,w3),我不知道这里w1,w2,w3,应该设定成多少的值。w1应该设定成180n吗?w2应该设定为0.1吗?w3我一般都设定3。
我现在主要搞不懂的就是,我使用一个工艺库进行宽长变化仿真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宽和长,在生产mos管过程中,符合一个什么参数的高斯分布

网友:
真有如此?

网友:
楼主软件能不能给我发一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要什么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C:

    mos的length 一般是确定的,width根据mos需要的驱动给一个确定的值。
你说的MC是spice 在spice model中定义的正态分布,run mc的时候,spice 会给不同的variation parameter,
根据这些variation parameter 通过仿真工具可以仿真出一个sigma,sigma达到要求就可以,一般6个sigma就可以了。
所以,你根据你的电路要求,设计好mos的W/L,就可以了。
至于mos width length的分布,在monte-carlo model中有定义。
只要你的电路的sigma 和yelid 满足要求,你不需要知道实际生产的时候,mos的width length具体是多少,
其实具体的值就是你设定值周围的一个正态分布。

楼主(2016-06-29):
回复 网友A:

    大神,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使用的工艺库,40n工艺库和60n工艺库的区别在哪?  比如,我用40n仿真 l=100 w=200,和用60n工艺库,仿真 l=100 w=200,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2016-08-30):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回答也太专业了,人家LZ是小白,能看得懂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结果应该相差不大的,40nm工艺库的管子类型太多,有时候连哪个模型都搞不清,不适合入门者使用。建议LZ找个0.5um的CMOS工艺的先学习下,这种工艺里一般只有一种NMOS和一种PMOS,适合初学者。

楼主(2016-11-11):
回复 网友D:

    今天才看到回复……
非常感谢,我先去试试

网友(2017-07-11):
回复  spreadtrum.paul

  大神,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们使用的工艺库,40n工艺库和60n工艺库的区别在哪?  比如,我用40n仿真 l=100 w=200,和用60n工艺库,仿真 l=100 w=200,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吗?.
引用 网友C:

logic cell

    一般可以使用 min , 如一个 invert 使用 L=40nm or 60nm 如果很多GATE 就差很多.
但是一般模拟(analog) 不会使用 min rule , 因为很多模拟要的不是 logic 0/1 (switch) .
一般都会取 x3 lmin 还得考虑工艺问题 .

还有 40nm or 60nm 不会容许 l=100um ,
一般连 5v 0.5um mos Lmax =20um , spice model 会分不同区, 因为可能MODEL CARD 会发生 不连续 (碰过有些SPICE MODEL
  做不够好会如此 )

对logic design 来说 20/0.5 M=10 跟 200/0.5 会一样,
但是对 模拟(analog) 是完全不同的 mos

W/l=20/0.5   跟 20/10 不会是同一个 model ,
一定会分开使用 , 很多是 n.1 n.2 ...
还有 spice 会限制你使用, 不是你想画 W=1000um 就可以 , 除非你是当电如使用
但是 RULE 都会出问的 .

40n仿真 l=100 w=200,和用60n工艺库,仿真 l=100 w=200,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吗?.
=>  Vth 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