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AC电流源管尺寸的确定

楼主(2016-05-03):
小弟我最近在研究做16bit的DAC,输出电阻50ohm,输出电压-1V~1V,这样电流就是20mA,算下来LSB电流305nA左右,采用10+6(MSB)的分段,第十位满足10bit精度,满足99.7%的INL<0.5的良率时,LSB电流源的面积需要50um2,过驱电压VOV设置成0.2,这样满足上述电流条件的管子W/L=2um/25um,倒比的的十分严重,需要很多个管子串联?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做得?

网友:
這篇paper 使用:
WM1=1.1μm, LM1=104.5μm, (Vgs-Vt)Mcur_src=1Volt,
所以您的Length在DAC Design中應該不算長的吧?
而且(Vgs-Vt)=0.2V對MOS mismatch似乎比較不好?(參考公式(3))
A 14-bit Systematic Design of a 14-bit 150MSPS CMOS Current-Steering DAC.pdf (1.92 MB , 下载次数: 279 )

网友:
可不可以分三段,8+4+4,thermal+binary+R2R ?

网友:
我自己的看法:lsb太小了,导致了w/l太小

网友(2018-04-12):
Re, 只是下个论文看看

网友(2020-09-25):
请问跨导失配参数AK和AVTH该怎么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