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ocean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6-05-03):
同一个ocean在terminal中仿真和在CIW中仿真的结果不一样,但是在CIW中的仿真结果和ADE的仿真结果是一致的。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谢谢!

网友:
工艺是不是shrink了?

网友:
可以试试对比一下两种情况下的仿真输出的log文件, 看看有没有什么明显差别.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