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噪声放大器稳定性设计

楼主(2016-05-03):
在进行放大器稳定性设计时,源极增加负反馈,采用微带线实现,稳定系数K一直小于1是什么原因?跟MODEL有关吗?求大神解答

网友:
是先用电感调节稳定性然后算成微带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接用微带线调节的,初始设置线宽是50Ω的线宽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你先在源极加反馈电感,调节其值,K>1,在通过 l(微带线长度)=11.81*L(电感nH)/(Z0*sqrt(Er))计算l

网友:
看下 新人一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2016-07-04):
1.输入串联RC并联网络;2.源端并电感到地;3.增加负反馈

网友(2016-08-16):
顶一个,很牛的方案

网友(2017-04-28):
低噪声放大器稳定性设计

网友(2018-04-24):
看帖顶帖这是必须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