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2015b linux 工具箱不全,求助

楼主(2016-05-03):
最近安装了一个matlab2015B的linux版本,用了网上的破解,启动之后发现tools box不全,例如license里面有wlan system toolbox,可是simulink界面没有找到,而且安装目录里面没有。

是不是安装包不完全,还是破解不好使呢?

有同学遇到这种情况不?

麻烦解答一下吧,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1, I only use win matlab .2, But you can try as below
     a, run your matlab, type ver, can you find wlan system toolbox in the list
     b, if you find wlan system toolbox,  run help -> wlan system toolbox -> examples
     c, Run a example, if it work, then you can use it already
3. wlan system toolbox  not inside of Simulink Library.

网友:
回复 网友B:

    Do You have try this Matlab2016a linux?

网友:
回复 网友C:

    I have not tested linux version, but I have tested windows version, whose toolboxes are complete.

网友(2021-09-17):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1, I only use win matlab .2, But you can try as below
     a, run your matlab, t ...

Thanks.